[ThreadX全家桶] 制作的下载算法FLM,程序无法正常执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10):
参考硬汉Q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后,使用工程下载程序出现如下错误,应该是下载算法FLM文件没有添加读veryfy接口。程序是可以下载成功的,但是程序复位后无法正常执行,main函数能运行,执行外部flash数据区内容就异常了,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提示是表示校验没有通过。

我那个QSPI Flash的算法,是执行完毕擦除或者写入后,切换到内存映射的读取模式了,你的算法估计是这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2022-05-26):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表示校验没有通过。

我那个QSPI Flash的算法,是执行完毕擦除或者写入后,切换到内存映射的读 ...

哥您好!我也碰到此问题,每次下载不同的程序可以通过,第二次下载就报这样的错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下载Flash读取测试程序,返回的数据全是0x88;复位不管用,重新上电后可以读取上次下载进去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