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兄,为什么说FLASH模拟EEPROM,不推荐二次编程?

楼主(2021-09-10):
那么,如果我希望修改FLASH模拟的EEPROM中保存的数据,只建议修改一次吗??我再擦除,再重新写入会有问题吗??

网友A:
这就是文件系统针对NAND和NOR型Flash搞个擦写均衡的直接原因,像H7的内部Flash,一个扇区就有128KB,如果每写入几百,几KB的数据就擦除一次,擦除次数很快就用完了。均衡后将大大提升寿命。

对于不是很频繁的使用,可以每次都擦除。

如果比较频繁,建议一个扇区128KB用的差不多了,再执行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文件系统针对NAND和NOR型Flash搞个擦写均衡的直接原因,像H7的内部Flash,一个扇区就有128KB,如果每 ...

了解,多谢。

网友:
你可以了解下easyflash,带写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