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H7驱动RGB屏幕闪屏

楼主(2021-09-10):
如题,ui是touhgfx,程序运行地址和帧缓存区都在sdram,有动画的时候闪得厉害,如果程序运行在qspi情况好一点,有没有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参这个整下,游戏动画啥的,正常

[ThreadX版本][TouchGFX] [分享] Touchgfx v417 里的30个examples使用 ThreadX 系统移植到V7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10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这个整下,游戏动画啥的,正常

[ThreadX版本][TouchGFX] [分享] Touchgfx v417 里的30个examples使用  ...

分享被取消了

网友A:
这个里面有论坛下载

[分享] Touchgfx v417 里的30个examples移植到V7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03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有论坛下载

[分享] Touchgfx v417 里的30个examples移植到V7板。

感谢硬汉大哥,初步判断是sdram带宽不足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