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不选use microLIB,移植threadX报错

楼主(2021-09-11):
移植threadX时,不选use microLIB,会报错.\Objects\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initial_sp (referred from tx_initialize_low_level_sample.o).
选了use microLIB就不报错,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可以不选use microLIB,编译threadX时又不报错,可以正常使用threadX,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采用此贴方案,可以一到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

说干就干,修改ThreadX内核移植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s汇编文件为C文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05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此贴方案,可以一到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

说干就干,修改ThreadX内核移植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s ...

感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此贴方案,可以一到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

说干就干,修改ThreadX内核移植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s ...

threadX运行正常,感谢感谢

网友B:
清除一遍工程,然后全部编译,改了汇编相关的都要这样

网友C(2023-01-26):
引用 网友B:
清除一遍工程,然后全部编译,改了汇编相关的都要这样

你好,请问是怎么清除一遍工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是怎么清除一遍工程?

直接删掉Objects和Listings文件夹或者在KEIL顶部的菜单栏[Project]下面有一个[Clean Targets]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删掉Objects和Listings文件夹或者在KEIL顶部的菜单栏下面有一个[Clean Targets]功能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