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实战] 用H7-TOOL的NTC温度传感器监视空调扫风温度变化

楼主(2021-09-12):
今天用H7-TOOL标配的NTC热敏电阻监视了一下室内温度,空调扫风带来的温度变化和扫风的周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NTC热敏电阻是非常灵敏的,模拟的传感器比数字的传感器在细节表现上有很大优势的。

这个波形需要V2.08的固件和V2.08的PC软件才支持。
横坐标单位是秒,纵坐标是温度摄氏度。

稳定一段时间后:

在TOOL的温度监视界面,向串口1通道定时发送数据。
            {
                char buf[60];

                sprintf(buf, "X, %0.3f, %e\r\n", bsp_CheckRunTime(t0) / 1000.0, g_tVar.NTCTemp);
                MODS_UartTerAddTxBuf((uint8_t *)buf, strlen(buf));
            }

新版的串口示波器支持加X指定横坐标值。本例,横坐标值为秒(浮点数)

网友A:
NTC测试体温都可以,之前还专门测试过一次。

实战H7-TOOL的NTC测体温,越来越接近体温^_^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76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TC测试体温都可以,之前还专门测试过一次。

实战H7-TOOL的NTC测体温,越来越接近体温^_^

这个精度能达到多少?需不需要精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能达到多少?需不需要精密电阻?

NTC电阻精度 1%, 温度能做到正负1度就差不多了
精度 0.1摄氏度的需要精密 PT100,PT1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能达到多少?需不需要精密电阻?

热敏电阻优势是分辨率很高,温度轻微波动很容易感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优势是分辨率很高,温度轻微波动很容易感知

我手上有个精度是0.1℃的NTC热敏电阻,用这个电路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个精度是0.1℃的NTC热敏电阻,用这个电路可以不?

可以试试。

你用的那款NTC,我们也买几个测测。

搜了一个这个
http://www.thermistors.cn/news/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你用的那款NTC,我们也买几个测测。

不方便这里说,私聊我呀,主要是电路这块不知道咋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方便这里说,私聊我呀,主要是电路这块不知道咋弄

看这个0.05°精度的电阻值区分度,可以做。

http://www.thermistors.cn/news/412.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0.05°精度的电阻值区分度,可以做。

http://www.thermistors.cn/news/412.html

嗯这个确实精度高呀,直接把这个传感器接你这个电路上可以采集出精度高的温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这个确实精度高呀,直接把这个传感器接你这个电路上可以采集出精度高的温度吗

可以,不过程序里面要添加下他们这个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程序里面要添加下他们这个表。

对,有一个温度和电阻的对应表呢,,咱这个电路,采集到电压怎么计算出电阻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有一个温度和电阻的对应表呢,,咱这个电路,采集到电压怎么计算出电阻值呢?

参考H7-TOOL的APP V1.X工程代码里面的bsp_nt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H7-TOOL的APP V1.X工程代码里面的bsp_ntc.c

温度采集这块需要用到pid算法?

楼主:
单纯的温度采集不用PID。  PID用于过程自动控制的,比如控制温箱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有一个温度和电阻的对应表呢,,咱这个电路,采集到电压怎么计算出电阻值呢?

注意3个要点:
1、ADC的参考电压是NTC的供电电压
2、运放输入偏值电流小,比如1pA
3、参考电阻选择低温飘精密电阻,比如 0.1%   5.1K .  阻值和常用温度范围阻值相当。

这样CPU读到的ADC数字就和具体电压无关了。ADC读数只和R135(5.1K参考电阻)有关,就是简单的分压关系。

adc = 65535  *  Rx / Rf       --- 65535是ADC最大值,16bit分辨率

Rf =  65535  *  Rx / adc  (用一个已知电阻Rx校准, 计算出Rf 永久保存到设备内部)

Rx = adc  * Rf / 65535   (运行中,根据这个公式可以得到准确的 Rx)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纯的温度采集不用PID。  PID用于过程自动控制的,比如控制温箱的温度。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