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H7的SPI中断与FIFO设置

楼主(2021-09-12):
H7的SPI设为从机,中断接收方式,设置hspi4.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时可以进接收中断;当设置为  hspi4.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8DATA;时,怎么都进不了中断。另外请教个问题,设置FIFO时,接收中断服务函数如何编写?
void SPI4_IRQHandler(void)
{
    /* Check RXNE flag value in ISR register */
    if(LL_SPI_IsActiveFlag_RXP(SPI4))
    {
        SPI4_Rx_Callback();
    }
    else if(LL_SPI_IsActiveFlag_OVR(SPI4))
    {
        SPI4_Rx_Callback();
    }
}

网友:
中断方式使用FIFO没玩过,

DMA方式玩过几次:

STM32H7的SPI DMA配置时,SPI硬件FIFO,DMA突发设置等几个重要注意事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94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