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官方例子里面有长按切换按钮的例子吗?

楼主(2021-09-13):
刚刚开始学threadX guix studio ,要是实现一个图标同时具有短按切换按钮图标,长按切换页面的功能,但是官方给的demo里面好像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大佬提供个思路?

网友A:
点击到clicked消息后,开启GUIX的定时器,设置个阀值,阀值内是短按,阀值外是长按。松手后删除定时器。

网友B(2022-02-19):
引用 网友A:
点击到clicked消息后,开启GUIX的定时器,设置个阀值,阀值内是短按,阀值外是长按。松手后删除定时器。

请问,gui有没有触摸左滑,或者右滑,或者上滑,下滑的操作?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B:
请问,gui有没有触摸左滑,或者右滑,或者上滑,下滑的操作?

水平和垂直滑动,水平列表分左右,竖直列表分上下……

网友:
估计要在硬汉大哥的综合例子里面有展示了。

网友(2023-03-03):
//点击 先开启定时器
case GX_SIGNAL(time_id,GX_EVENT_CLICKED):
                                                gx_system_timer_start((GX_WIDGET *)widget,GUI_ID_Timer1,1,1000);
                                                break;
                                case GX_EVENT_TIMER:
                                        if(event_ptr->gx_event_payload.gx_event_timer_id == GUI_ID_Timer1){
//因为开启定时器会马上执行一次  所以在这里做个判断  然后溢出在执行一次
                                                if(timesta == 0){
                                                        timesta = 1;
                                                }else if(timesta == 1){
                                                        timesta = 2;
                                                        gx_system_timer_stop((GX_WIDGET *)widget,GUI_ID_Timer1);
                                                }
                                        }
                                        break;
                                case GX_EVENT_PEN_UP:
//短按
                                        if(timesta == 1){
                                                timesta = 0;
                                                gx_system_timer_stop((GX_WIDGET *)widget,GUI_ID_Timer1);
//长按
                                        }else if(timesta == 2){
                                                timesta = 0;
//切换页面
                                                gx_widget_attach(widget,pScreen7);
                                        }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