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H7-TOOL的RTT时间戳功能也做好了

楼主(2021-09-14):
RTT波形和RTT时间戳全部集齐。

波形左轴数字精度可设置(0-12个小数点)
支持展示双精度浮点数波形
支持整数、浮点、科学计数法的数字。
"100,  2.345678,  -5.01234e-06\r\n"  将显示3路波形。

RTT波形数据源为 Terminal 0终端。

目标板代码:
{
        char buf[128];

        sprintf(buf, "X, %0.3f, %d, %e\r\n", bsp_GetRunTime() / 1000.0, g_tADS1262.AdcNow, g_tVar.DispAnalog);

        SEGGER_RTT_SetTerminal(0);
        SEGGER_RTT_WriteString(0, buf);
}

楼主:
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多位网友和群友都建议增加,所以也做上了。

网友A:
辛苦,辛苦,都不好意思再提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辛苦,都不好意思再提建议了

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提。

1.CAN总线负载率统计
2.上位机RTT Viewer中文等宽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AN总线负载率统计
2.上位机RTT Viewer中文等宽字体

等宽问题,下次一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