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TI推出业界首款无代码,无传感器FOC的70W BLDC电机驱动方案MCF8316A 和 MCT8316A,批量价格1.x美元

楼主(2021-09-14):
https://news.ti.com/70-w-bldc-motor-drivers-from-texas-instruments-eliminate-months-design-time-with-code-free-sensorless-foc-and-trapezoidal-control?HQS=asc-mdbu-bldc-motors_mcx-twit-pr-null-wwe

MCF8316A 和 MCT8316A BLDC 电机驱动器包括一组独特的换向控制算法,无需开发、维护和验证电机控制软件,从而减少数月的设计时间。由于这些电机驱动器集成了无传感器技术来确定转子位置,因此无需外部霍尔传感器,从而降低了系统成本并提高了可靠性。

同时,可使设计人员将电路板空间缩小多达 70%,并降低电机系统的总成本。

网友A:
+个传感器,之后可以通过SPI/IIC 配置传感器参数。 也可通过SPI/IIC控制转速 位置 方向,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传感器,之后可以通过SPI/IIC 配置传感器参数。 也可通过SPI/IIC控制转速 位置 方向,就完美了。

这个就是不需要传感器的方案,加个传感器又回到老路上了。

集成了无传感器技术来确定转子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不需要传感器的方案,加个传感器又回到老路上了。

集成了无传感器技术来确定转子位置

无感的位置控制精确度,应该会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感的位置控制精确度,应该会差一些

某些场合不需要传感器,比如空调压缩机,内部高温,无法安装传感器。 比如电动螺丝刀,安装传感器不仅需要成本,而且增加体积,不需要精度的。再比如家电,电吹风,洗衣机或者抽油烟机,你觉得他们还需要传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感的位置控制精确度,应该会差一些

这种明显不是用于位置控制的

网友:
风扇随便转,差点没关系,有风就行。

网友:
速度低的时候肯定有问题, 这是无解的

网友:
这种芯片,又要挤掉相当一部分技术岗位了。各种的老板都可以做无刷电机了,什么电动车,风扇,工具之类的只能靠竞争人工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传感器,之后可以通过SPI/IIC 配置传感器参数。 也可通过SPI/IIC控制转速 位置 方向,就完美了。

多数情况下,这种芯片都有专用的配置工具和软件的。
毕竟,电机的参数差别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