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单个正弦波基波幅度波动大

楼主(2021-09-14):
求助硬汉哥:测量阻抗,每次使用DAC输出单个正弦波激励,ADC采集整个反馈波形(DAC启动后就开始以固定的ADC速度连续采集N个数据),完场后使用DFT计算幅度(只需要基波,没用FFT),但是测量多个波形的幅度值有较大偏差,有没有什么滤波方法能够减小这些波动?

网友A:
发几个周期的波形数据,我滤波下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几个周期的波形数据,我滤波下试试效果。

感谢硬汉哥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哥测试下

不好意思,昨天忙乱套了,忘了帮你测试了,今天一定测试。

网友A:
楼主,方便把你数据整成数组吗,我尝试转换下,还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把你数据整成数组吗,我尝试转换下,还不太好弄。

硬汉哥,不好意思,是我考虑不周,弄成数组了

网友A:
测试了中值滤波,红色是原始波形,杏黄色是滤波后的,测试的是前两组波形,没啥区别。
原始波形还是平滑,一般滤不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中值滤波,红色是原始波形,杏黄色是滤波后的,测试的是前两组波形,没啥区别。
原始波形还是平滑, ...

可能短期几包数据相差不大,数据多了就有差距了,主要是电路上的影响,感谢硬汉,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