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35 使用问题,请硬汉哥帮忙看看!!!!!

楼主(2021-09-14):
我的MDK5.26因为总是出现encountered 问题,今天只好更新到MDK5.35,可是更新后也出现问题了,描述如下:

1、MDK5.35必须在admistrator身份才可以安装,这个没问题和以前一样;

2、Keil.STM32F4xx_DFP.2.15.0和Keil.STM32F7xx_DFP.2.14.0也必须在admistrator才可以安装,这个貌似以前可以在其它用户权限下安装;

3、最关键的是,其它用户登录后打开项目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界面:

造成的结果就是不能选择芯片型号,据说不能读arm-CMSIS文件了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线急等!!!!!

楼主:
图片怎么没有了?不过还好问题已经解决,在其它账户名下安装,只要点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就可以了。

楼主:
另外请问:编译时用 ARM complier 选择:V6.16时,一大串报警,是固件包不对,请问V6.16 至少要哪上版本以上的固件包啊

网友:
你的电脑登陆账号没有管理员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怎么没有了?不过还好问题已经解决,在其它账户名下安装,只要点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就可以了。

图片有,不支持拖拽上传,拖拽上传的要识别很长时间。

楼主位已经帮你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编译时用 ARM complier 选择:V6.16时,一大串报警,是固件包不对,请问V6.16 至少要哪上版本以 ...

在MDK的option选项里面,警告类型选择AC5 l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