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MA2D 实现copy时阻塞等待时间久

楼主(2021-09-14):
static void _DMA_Copy(int LayerIndex, void * pSrc, void * pDst,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OffLineSrc, int OffLineDst)
{
        U32 PixelFormat;

        /* Get the layer pixel format used */
        PixelFormat    = _GetPixelformat(LayerIndex);

        /* Setup DMA2D Configuration */
        DMA2D->CR      = 0x0000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32)pSrc;
        DMA2D->OMAR    = (U32)pDst;
        DMA2D->FGOR    = OffLineSrc;
        DMA2D->OOR     = OffLineDst;
        DMA2D->FGPFCCR = PixelFormat;
        DMA2D->NLR     = (U32)(xSize << 16) | (U16)ySize;

        /* Start the transfer, and enable the transfer complete IT */
        DMA2D->CR     |= (1|DMA2D_IT_TC);

        /*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这里面的等待时间跟什么有关呢?我测试了下H7大概等待18~31ms, GD32F450大概80ms, 还有空间来优化这个等待的时间吗?

网友A:
楼主打算用gd450做啥方案?我打算用450驱动8寸屏,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B:
你是想实现非阻塞式等待还是想实现DMA2D执行速度再提高

网友:
肯定跟实际传输的数据量和分段数有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实现非阻塞式等待还是想实现DMA2D执行速度再提高

我是想实现DMA2D执行速度再提高, 请问下有什么措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算用gd450做啥方案?我打算用450驱动8寸屏,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驱动的是5寸屏800*480 整体流畅度还可以,8寸屏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实现DMA2D执行速度再提高, 请问下有什么措施吗?

在颜色格式一定的情况下,速度就固定下来了。性能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颜色格式一定的情况下,速度就固定下来了。性能极限

比如图片源数据通过DMA2D从SDRAM的一块内存区域复制到SDRAM的另一块内存区域,复制的完成时间是不是也要受到读写SDRAM速度制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图片源数据通过DMA2D从SDRAM的一块内存区域复制到SDRAM的另一块内存区域,复制的完成时间是不是也要 ...

是的。

网友C(2021-10-18):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实现非阻塞式等待还是想实现DMA2D执行速度再提高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这里采用while这种等待方式,等待期间 CPU是不是就不能干其他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这里采用while这种等待方式,等待期间 CPU是不是就不能干其他工 ...

GUI任务一般放在最低优先级任务中,仅比空闲任务优先级高。
所以随意阻塞,慢慢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