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解决一种手机4G/5G网开WiFi热点,H7-TOOL连接后只能局域网无法外网的问题

楼主(2021-09-15):
用的红米Note和小米9进行了测评

红米Note 7使用4G移动网比较好用,各种的设置,基本都可以成功连接外网。

而使用小米9的时候,各种奇葩问题来了,有时候设置不同的热点名都能出现无法连接外网,只能使用局域网的问题。

即右下角显示的是“已接入”,而不是“已联网”,显示“已接入”表示只能用于局域网,显示“已联网”才能正常连接外网。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4G/5G网的问题,接入这个热点的设备无法连接外网。解决办法是重启几次4G/5G网,然后重启几次wifi热点后,稍等待一会,让H7-TOOL重新上电连接,基本就没问题了,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考虑重启手机

有时候修改热点名也能解决,本质上也是重启的热点。开启热点的情况下,仅重启4G/5G网是不可以的,这种方式热点不会重置,连接会出问题。

楼主:
上面是手机端的,下面是路由器出现这种情况的一种解决办法,思路都是一样的。

解决了一种H7-TOOL WiFi局域网可用,外网不可用的情况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8691&fromuid=58

网友A:
或者试下飞一下,像平时手机信号不好的时候飞行模式一小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试下飞一下,像平时手机信号不好的时候飞行模式一小会儿

我也用飞行模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开关了几次飞行模式,手机上好几款软件工作异常了,晚上被我们家那口子唠叨了一晚上,也是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用飞行模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开关了几次飞行模式,手机上好几款软件工作异常了,晚上被我们家那 ...

哈哈哈,这确实没道理,可能开关几次底层没反应过来,关一下然后等一小会儿再开,不知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这确实没道理,可能开关几次底层没反应过来,关一下然后等一小会儿再开,不知会不会好一些

应该是手机的bug,倒腾了几次后,微信,支付宝帮顶的手环都丢失了,连接不上,几个视频软件也打不开了。

重启了手机,重新绑定后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