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H7 SPI 小坑

楼主(2021-09-15):
用 H7 的时候,发现使用轮询接收函数经常会出现接收出错。
查看轮询函数源码发现 H7 的 SPI 跟 F4 等有点不同。

个人理解是:
F4 是发一个字节出去,才会收一个字节进来,所以轮询循环被打断了也没事。
H7的 SPI 是有个寄存器可以设置好要收多少字节,然后硬件自动产生时钟,然后软件开始循环接收,如果这个循环被更高优先级任务打断了,中间就可能有一些字节丢了。然后一直达不到设置的接收数量,最终超时。

照这么看,使用 轮询 SPI 就只能关中断。或者使用 中断接收 或 DMA 接收。
但如果是访问存储器,通信量较大,关中断有点不现实。 所以轮询方式有点鸡肋。。

也不知道上面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你可以拆成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轮询啊。

网友A:
初始化完了以后,一定要先执行一次读写(可以把这一步放到初始化代码中去),再进行正式的传输,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1-10-24):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完了以后,一定要先执行一次读写(可以把这一步放到初始化代码中去),再进行正式的传输,应该就不会 ...

感觉你说的这个方法不对,初始化完了以后发送一次数据,并不能保证在轮训的时候不会打断啊

网友:
用中断,自己注册callback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