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把存储设备信息的变量写在向量表里,是什么目的呢?

楼主(2021-09-16):
看见有程序把存储设备信息的变量写在向量表里,不知道有何用意

网友A:
这样就不用在程序里面再独立开辟个固定问题存储了。

比如boot+app的场景,我们可以把app的版本存到中断向量表不用的保留地址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不用在程序里面再独立开辟个固定问题存储了。

比如boot+app的场景,我们可以把app的版本存到中断 ...

哦哦,就是为了固定地址存储app版本信息什么的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就是为了固定地址存储app版本信息什么的被

我们主要是用在这种场景下了。

网友B(2021-10-18):
设备信息一般是结构体,向量表也只是保存的这个结构体的首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信息一般是结构体,向量表也只是保存的这个结构体的首地址吧,

设备信息一般32bit可以表示,主要是版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