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单片机配置上升和下降触发中断 不成功怎么原因

楼主(2021-09-16):
仿照例子配中断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可是 配置这种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不触发)不断的进入中断触发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模式) 只能 上升沿触发, 下降沿不触发。
请教大师什么原因, 或者我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  中断怎么配置

楼主:
@armfly 大师解答一下 或怎么改

楼主:
可能是这种原因,我的IO口中断未接任何设备,所以就不断的触发中断

网友A:
这个是标配功能,发个你的完整配置代码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标配功能,发个你的完整配置代码看下。

不知道为什么工程传不上去, 只传了个配置

bsp_ext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工程传不上去, 只传了个配置

看着没啥问题,你上传到百度云,我看下完整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啥问题,你上传到百度云,我看下完整代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6RbbP36nYFKklrBBwtCCw
提取码:y5h6

网友A:
发现你的中断里面有个  Delay(0xffffff);   这么操作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你的中断里面有个  Delay(0xffffff);   这么操作不太靠谱。

这是在现有的电路板上做的实验,没有现成电板,外接导线触发做测试所以用了Delay 函数,关键是这不断的触发中断(在不接上拉和下拉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在现有的电路板上做的实验,没有现成电板,外接导线触发做测试所以用了Delay 函数,关键是这不断的触 ...

发个简单的方波测试靠谱些
按键的话,有抖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