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STM32F1移植DSP的问题

楼主(2021-09-17):
参考教程,并没有找到LIB这个文件夹
实际在GIT上下载下来的文件
想问下arm_cortexM3l_math.lib这个库文件该去哪里找最新版本的?

网友:
那个大大的“Source”文件夹里面就是源代码,直接添加源代码就好了。
另外如果用kei mdk,可以用包管理器添加dps库,包括源代码和编译好的2种方式。

网友A:
从5.8.0删掉了lib方式,使用源码方式添加吧,教程里面也提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5.8.0删掉了lib方式,使用源码方式添加吧,教程里面也提供了。

教程里面是M4的,有没有M3的移植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里面是M4的,有没有M3的移植教程?

这个都一样,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