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在cortex-a5上运行几分钟,死机了,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办?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楼主(2021-09-18):
有时候运行3分钟死机,有时候30分钟死机,时间不固定。头大啊!!!
是用IAR调试的,程序卡死在这里:

调试串口打印信息:
IAR查看调用栈:

大家帮我看看该怎么办?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谢谢!

楼主:
我发的3张图片怎么全没了?编辑帖子的时候还有的啊!!

网友A:
论坛不支持拖拽上传,方便的话,手动上传下

网友:
用A5干freertos,应该还是蛮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不支持拖拽上传,方便的话,手动上传下

这个功能如果能改进一下就完美了。

楼主:
图片重新上传了,请大家帮忙看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2022-06-01):
莫名其妙不定时的死机,确实头大,我看不懂堆栈信息,但是说一下我上家公司里令人头大的死机经验:1.串口溢出中断没有处理导致死机;2.操作内部flash导致死机;3.看门狗的开启和喂狗导致死机。看门狗不开启但是定时喂狗,会导致操作flash时死机。看门狗要么不开不喂,要么开了必喂。//这个问题挺不容易排除,需要记忆。

网友:
莫名其妙不定时死机,确实令人头大,基本解决方法有两个:1.查看死机时的堆栈窗口函数信息,看看死在什么函数里;2.工程不是一开始就死机,一定是添加/修改了一些代码才死机的,所以屏蔽修改的地方,让工程回退到较早的版本,如此可以确定哪些修改导致了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