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_USB虚拟串口打不开

楼主(2021-09-19):
参考文档及教程移植rl_usb到stm32f103rct6开发板,rtx5系统能够正常运行,win10系统也能发现此串口设备,但是通过串口助手打不开,怀疑和驱动相关。如下:

网友:
这种提示表示没有移植好,程序处理还有点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移植模板文件时,%Instance%开始直接改为1导致错误,应该为0而对应UART_PORT宏应该为1,对应硬件串口1,USBD_CDC_ACM_WriteData的第一个参数为0,应该对应设备类起始编号0,细节还不是很懂,问题总算解决。底层还需进一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