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基于STM32H7的ADS1256驱动案例,8通道,24bit ADC,带可编程增益(2021-11-29)

楼主(2021-09-20):
例程下载:

V7-068_ADS1256(8通道带PGA的24位ADC

教程已经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测试效果:
测试LM285-2.5V稳压效果,抖动40uV:

测试干电池效果,抖动10uV左右,注意,这个级别的抖动容易受环境温度的影响,特别是开关空调,最明显。

测试说明:

ADS1256模块可以直接查到 STM32-V7开发板右上角的CN26插座(2*6P双排母)。

STM32H7和ADS1256的SPI接口之间采用GPIO软件模拟SPI时序。
注意一点:SCK时钟不能太快,必须小于2MHz,程序实际采用的时钟约1MHz. ADS1256芯片是在SCK下降沿采样数据.

本例程使用了中断扫描方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控制8个通道的切换和读数据。

采样频率 30Hz, 启用 DRDY引脚下降沿中断,每进入1次中断时,首先切换到下一通道,然后读取ADC结果(上一通道的数据)。 扫描8个通道,需要8ms时间。

ADS1256底层驱动文件是 : bsp_spi_ads1256.c   <--- 该文件开头有GPIO接线方法

main() 中配置ADC增益和采样频率: ADS1256_CfgADC(ADS1256_GAIN_1, ADS1256_30SPS);        /* 配置ADC参数: 增益1:1, 数据输出速率 30Hz */

购买地址:点击进入
产品特点:
1、单电源5.0V DC供电,提供正负5V信号输入功能
2、MCU接口: SPI
3、主ADC芯片:ADS1256  (全新进口原装正品)
4、外接 LM285-2.5 基准电压 (全新进口原装正品)
5、输入电路带分压电阻和R-C滤波,方便客户自己变更增益范围
6、芯片内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增益范围: 1-64倍
7、芯片内部输入带缓冲放大器,可以直接连接传感器。

正面:

反面:

接线图:

排针方向图(缺省不焊接2X8P双排针,客户自己选择焊接方向):

安装尺寸图:

楼主:
本周将发布ADS1256的教程。

网友:
对于高精度采样温度真是个大麻烦,深有体会,特别是温升比较高的设备。温升影响有一定线性可以采集温度稍校正,但没找到具体资料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做法。

网友A(2021-11-08):
引用 楼主:
本周将发布ADS1256的教程。

想学习下,这个有文档吗,没搜索到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学习下,这个有文档吗,没搜索到链接呢

这两周发布,本来是上周就发布的,结果忙别的,这个没顾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