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小弟在学习CAN总线,一个问题找了很久没能理解。请问一下CAN总线在做同步时,收发器是怎么知道总线上的边沿跳变落在SS/PTS/PB...

楼主(2021-09-20):
一个问题找了很久没能理解。请问一下CAN总线在做同步时,收发器是怎么知道总线上的边沿跳变落在SS/PTS/PBS1/PBS2段的那个段当中,并进行对应时间延长的。比如下图

网友:
这个要合理的设置采样点的位置

楼主:
谢谢硬汉哥,这张图我也有看到。位时序也是为了是采样点能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是我不是很能理解这个位时序的起始计时点是以什么作为参考的。比如SYNC_SEG这个Tq,它的起始计时点是以什么作为参考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这张图我也有看到。位时序也是为了是采样点能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是我不是很能理解这个位时序的 ...

CAN有sof起始帧。

楼主:
好的,多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