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软件] H7-TOOL的RTT波形和串口波形展示增加时间轴,方便了解时间状态

楼主(2021-09-22):
效果:

网友:
看来2.08版固件更新的东西真不少。

网友A:
白工,  请问下时间戳是 PC 的系统时间,  还是从 00:00:00 开始的 H7-TOOL 的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工,  请问下时间戳是 PC 的系统时间,  还是从 00:00:00 开始的 H7-TOOL 的时间呢?

TOOL的时间。

这个是根据你之前的建议做了一个类似的功能,算算方便大家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OL的时间。

这个是根据你之前的建议做了一个类似的功能,算算方便大家查看。

这个功能好。

    如果以后有条件能改成 PC 系统时间戳就好了。因为在开发带 WiFi 的设备的时候,  服务器平台上有系统时间戳,。

    如果我们的日志或波形用 TOOL 时间来记录的话,  和服务器端时间对不上,  不太好排查问题, 最好是统一的时间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好。

    如果以后有条件能改成 PC 系统时间戳就好了。因为在开发带 WiFi 的设备的时候 ...

测试前,同步下时间就可以可以了,简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