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USB复合设备,Q25Q128虚拟U盘和虚拟串口同时使用

楼主(2021-09-22):
STM32F103C8T6,USB复合设备,Q25Q128虚拟U盘和虚拟串口同时使用

楼主:
C8T6虚拟串口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你这个复合的时候,可以单独加载和卸载U吗,可以实现个这种的功能,因为实际用的时候,仅是在需要U盘的时候才虚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你这个复合的时候,可以单独加载和卸载U吗,可以实现个这种的功能,因为实际用的时候,仅 ...

不能,因为最近要一起用到这两个功能,所以才这么写的,参考了好多代码才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因为最近要一起用到这两个功能,所以才这么写的,参考了好多代码才做出来

已经做的很好

网友B:
USB 枚举 两个 设备 MSC 和CDC 是怎么完成的 V4的代码 在什么地方还能下载 ?  我是看了修改日期在9月18日之后的 是楼主新改的 , 2015年的代码是 er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枚举 两个 设备 MSC 和CDC 是怎么完成的 V4的代码 在什么地方还能下载 ?  我是看了修改日期在9月18日之 ...

http://www.51hei.com/bbs/dpj-164506-1.html 这个是模拟U盘源程序
在 usb_desc.c 中修改接口描述符,增加串口设备
在 usb_conf.h 中定义设备使用的端点
在 usb_prop.c 增加串口相关函数

网友:
看懂了 学习了 准备用同样的方法 把软件移植到 STM32F107VC 上  谢谢楼主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