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控件回调消息设置方法,使用比较简单

楼主(2021-09-22):
以按钮按下消息为例:设置这里添加即可,具体触发的消息事件,我们一般设置为NULL,自己添加消息内容就行:

生成的代码如下: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21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File        : ID_SCREEN_00_Slots.c
Purpose     : AppWizard managed file, function content could be changed
---------------------------END-OF-HEADER------------------------------
*/

#include "Application.h"
#include "../Generated/Resource.h"
#include "../Generated/ID_SCREEN_00.h"

/*** Begin of user code area ***/
/*** End of user code area ***/

/*********************************************************************
*
*       Public code
*
**********************************************************************
*/
/*********************************************************************
*
*       cbID_SCREEN_00
*/
void cbID_SCREEN_00(WM_MESSAGE * pMsg) {
  GUI_USE_PARA(pMsg);
}

/*********************************************************************
*
*       ID_SCREEN_00__ID_BUTTON_00__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void ID_SCREEN_00__ID_BUTTON_00__WM_NOTIFICATION_CLICKED(APPW_ACTION_ITEM * pAction, WM_HWIN hScreen, WM_MESSAGE * pMsg, int * pResult) {
  GUI_USE_PARA(pAction);
  GUI_USE_PARA(hScreen);
  GUI_USE_PARA(pMsg);
  GUI_USE_PARA(pResult);
}

/*************************** End of file ****************************/

函数ID_SCREEN_00__ID_BUTTON_00__WM_NOTIFICATION_CLICKED里面添加内容即可,比如简单的添加一个消息打印:printf("ID_BUTTON_00\r\n");

它就正常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