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如何像使用emWin经典回调方式一样玩AppWizard的消息处理

楼主(2021-09-22):
比如使用AppWizard对如下界面生成代码

里面有两个按钮,ID_BUTON_00和ID_BUTTON_01,我们这里不使用AppWizard做消息处理

那么生成的文件ID_SCREEN_00.c,直接就可以使用

/*********************************************************************
*
*       Public code
*
**********************************************************************
*/
/*********************************************************************
*
*       cbID_SCREEN_00
*/
void cbID_SCREEN_00(WM_MESSAGE * pMsg) {
    GUI_USE_PARA(pMsg);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ID_BUTTON_01: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
                    break;

                case ID_BUTTON_00: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
                    break;

            }
            break;

//        default:
//            WM_DefaultProc(pMsg);
    }
}

注意将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注释掉。

网友A:
请问有完整的工程代码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完整的工程代码分享吗

本周可能更新相应章节教程和配套例子。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屏蔽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默认处理函数呢网上没找到相关资料,想了解下方便避坑

官方中文手册只有如下介绍:
WM_DefaultProc()
描述
默认消息处理器。
原型
void WM_DefaultProc(WM_MESSAGE * pMsg);
参数 描述
pMsg 指向消息的指针。
表 18.24: WM_DefaultProc()参数列表
附加信息
使用此函数按如下示例处理未处理的消息:
static WM_RESULT cbBackgroundWin(WM_MESSAGE *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Clear();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屏蔽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默认处理函数呢网上没找到相关资料,想了解下方便避坑

...

AppWizard程序里面打开手册,文档UM03003里面,11.2章节

网友C:
我以为蓝色部分是emwin做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蓝色部分是emwin做出来的呢

新增的一批案例还不错,全部基于AppWizard创建

网友D(2022-04-19):
引用 楼主:
新增的一批案例还不错,全部基于AppWizard创建

如果背景是appwizard背景色,哪不是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背景是appwizard背景色,哪不是看不清了?

自己随意修改啊

网友E(2023-04-24):
AppWizard  生成的ui,在么进行页面切换?

网友F(2023-08-04):
引用 网友E:
AppWizard  生成的ui,在么进行页面切换?

我也想知道哟,还有里面的 文本动态更改显示等 ,貌似他们也不提供几个完整的例程,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哟,还有里面的 文本动态更改显示等 ,貌似他们也不提供几个完整的例程,哎

1、动态更新使用我楼主位的方式,开emWin定时器动态更新即可
2、页面切换有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1、动态更新使用我楼主位的方式,开emWin定时器动态更新即可
2、页面切换有案例。

我测试了一下 使用 appwizard 做了一个界面, 里面有 wheel 控件, 在这个  ID_SCREEN_00.c 的会掉函数里面获取 这个控件的数据会死机,

或者控件的方法及函数以前使用在 标准的 emwin 接口上是没有问题的呀,现在在这个 appwizard 里面却不行 窝 ?

网友G:
这个方式AppWizard 就做页面布局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式AppWizard 就做页面布局用的吧

对,也可以用AppWizard的信号槽方式触发消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