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带SHLR和UPDN信号的LCD,不同方向时显存是不是也要随之跟着调整?

楼主(2021-09-22):
主要是想实现旋转功能,比如横放是300×200的,按300×200分配显存;如果竖放成200×300,显存是不是也要按200×300分配?

网友:
带SHLR和UPDN信号的LCD屏没用过。

常用的像ili94xx,ST7xx,RA8875等,都是带了个扫描方式寄存器,可以修改横竖屏。不知道你用的屏是这种的吗

楼主:
是硬件带这2个信号的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硬件带这2个信号的屏

可以,那就控制下试试。

网友A:
所谓的显存,就是一段连贯的线性的RAM区域,至于200*300还是300*200,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硬件带这2个信号的屏

这个是液晶屏显示左右和上下镜像的意思,和显存没关系。

楼主:
找了ILI9488的DS查了下,可在配置字节中设置行列地址顺序,类似SHLR和UPDN的效果。

但SHLR和UPDN无法实现旋转效果,遗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显存,就是一段连贯的线性的RAM区域,至于200*300还是300*200,完全一样。

对于有方向的显示,虽然都是一段大小一样的内存空间,但是还是和显存组织方式有关,一行显示200和300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