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测评】H7-TOOL的WiFi和以太网,涵盖华硕,华为,TPLINK,磊科,迅捷,腾达,水星,蒲公英,小米等厂家路由器交换机2021-12-31

楼主(2021-09-23):
测试方式:

测试以太网的局域网和外网方式,测试WiFi方式的局域网和外网方式。

一、路由器篇:
前三个小米路由器一直在用,不贴测试记录了,其它路由器都是新购买的,全部贴测试记录。

1、小米路由4,全部测试通过。
2、小米路由4 Pro,全部测试通过。
3、小米AIoT路由AX3600,全部测试通过。

4、华为路由AX2 Pro WiFi6,全部测试通过。
5、华硕 ASUS RT-AC2200双频2200M,全部测试通过。
6、TP-LINK双千兆路由器 AC1900M,全部测试通过。
7、水星(MERCURY)D196G 1900M双千兆无线路由器,全部测试通过。
8、腾达(Tenda)路由器千兆 AC1200M,全部测试通过。
9、磊科全千兆无线路由器B6,全部测试通过。
10、迅捷(FAST)FAC1200R 1200M双频无线路由器,全部测试通过。
11、蒲公英X4C无线路由器,全部测试通过。

二、4G/5G转WiFi篇

也是一种路由器,可以插入4G/5G卡,然后转WiFi热点,这里测试蒲公英X4C无线路由器。
全部测试通过。

三、便携式USB WiFi篇

H7-TOOL连接小米USB WiFi,天猫精灵USB WiFi,电脑自带WiFi6 AX200等各种WiFi热点系统测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595

四、手机热点篇

1、使用H7-TOOL连接手机4G/5G的WiFi热点,注意使用2.4G WiFi频段,不支持5G频段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248

2、解决一种手机4G/5G网开WiFi热点,H7-TOOL连接后只能局域网无法外网的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756

五、交换机篇

还没有购买,等以后购买了测试,打算仅购买华为,TPLINK和新华三的测试。

楼主:
华为路由AX2 Pro WiFi6
https://item.jd.com/100021709870.html

1、配置了下,好用,竟然还支持wifi联其它路由器,超值。但连接其它路由器后,就不能再使用这个路由器做WIFI热点了。
2、支持做首个路由器配置或者做路由器级联扩展,华为这个级联扩展与其它路由器不同,它不会再使用它自己的IP网段192.168.3.x给连接它的设备使用,而是继续使用它所连接的上一级路由器IP段。

以太网局域网:

以太网外网:

WiFi局域网:

WiFi外网:

楼主:
华硕 ASUS RT-AC2200双频2200M
https://item.jd.com/100011778228.html

以太网局域网:

以太网外网:

WiFi局域网:

WiFi外网:

楼主:
TP-LINK双千兆路由器 AC1900M

https://item.jd.com/100002287620.html

自带DDNS服务器,可以创建个域名,还不错。也带路由器wifi mesh,不过仅支持自家的路由器。

以太网局域网:

以太网外网:

WiFi局域网:

WiFi外网:

楼主:
水星(MERCURY)D196G 1900M双千兆无线路由器

https://item.jd.com/100003313271.html

水晶路由器带的WDS无线桥接功能非常不错,可以设置主从路由器,也就是可以WiFi级联其它路由,并且级联后可以继续使用WiFi热点。

DDNS用的是花生壳,需要自己注册,这点没有TPLINK爽。

以太网局域网:

以太网外网:

WiFi局域网:

WiFi外网:

楼主:
腾达(Tenda)路由器千兆 AC1200M

https://item.jd.com/100000700300.html

腾达路由器里面带了一个万能中继模式,不错不错。

以太网局域网:

以太网外网:

WiFi局域网:

WiFi外网:

楼主:
磊科全千兆无线路由器B6

https://item.jd.com/100007130068.html#crumb-wrap

特点是可以同时接入4种网络。

以太网局域网:

以太网外网:

WiFi局域网:

WiFi外网:

楼主:
迅捷(FAST)FAC1200R 1200M双频无线路由器

https://item.jd.com/1324136.html

以太网局域网:

以太网外网:

WiFi局域网:

WiFi外网:

楼主:
蒲公英X4C无线路由器

https://item.jd.com/70342308529.html

以太网局域网:

以太网外网:

WiFi局域网:

WiFi外网:

楼主:
蒲公英X4C无线路由器的4G转WiFi功能

https://item.jd.com/70342308529.html

以太网局域网:

以太网外网:

WiFi局域网:

WiFi外网:

网友A:
专业,严谨。如此详尽的测评做下来,太辛苦了。
话说,白工你在家如此折腾网络,媳妇没意见啊

楼主:
暂时更新完毕,后面再测试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严谨。如此详尽的测评做下来,太辛苦了。
话说,白工你在家如此折腾网络,媳妇没意见啊

这个标表情最能表达我的心情

网友:
怒赞,很有价值的测试,辛苦了

楼主(2021-12-29):
----------------------------------------------------------------------------
发布日期: 2021-12-28
PC软件版本: V2.1.0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10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4

【PC软件】V2.1.0
1. 脱机烧录
        - 一键下载功能(生成配置文件+传送到TOOL+执行1次烧录)
        - 载入HEX文件时,可自动拆分跨距较大的多分段文件,并自动选择缺省算法
        - 在"读芯片"页面可生成指定长度的bin文件(全00,全55,全FF,递增整数等)
        - 新增如下型号:
                - 华大 HC32L110C6PA
                - NRF51系列 NRF51822-QFAC
                - 雅特立 AT32F435CGT7、AT32F437RMT7
                - 航顺 HK32F030、HK32F030M、HK32F103系列
                - 复旦微 FM33LC023N
        - 修正 STM32H7A, H7B系列烧录问题(重做了FLM文件)
        - 升级了STM32G0xxx系列,开放了OB区修改功能
        - ST芯片中增加外部SPI FLASH的FLM文件,仅V5, V6, V7开发板用
        - 苏州国芯更名为国芯科技, 并添加读取芯片型号功能,可实现UID加密功能
2.检测到低版本弹窗提示升级
3. CAN助手
  - 取消none文件,改为使能控制
4. 截屏功能,支持横屏模式
5. 主界面图标可屏蔽
6. 更新EMMC文件时,弹窗提示是否更新

【APP固件】V2.1.0
1. ADC采集功能优化,当DAC功能使能时,ADC波形采集增加过滤功能,滤除异常毛刺。
   修改的函数为 void DSO_LockWave(void)
2. swd_transfer_retry() 一直 DAP_TRANSFER_WAIT 增加循环等待次数
3、osRtxErrorNotify() 内部死机, 已屏蔽 osRtxErrorTimerQueueOverflow 原因
   - RTX_Config.h  #define OS_TIMER_CB_QUEUE           256 // 8
3. 脱机烧录.
  - error_t target_flash_program_page, 写入数据小于page,并且起始地址不是page首地址时有bug
  - 增加通过FLM文件读MCU序号功能
  - 解决航顺HK32写选项字的bug(航顺的FLM写选项字按2字节page写入, 需要循环多次)
4. 修正 lua显示接口API.
        - lcd_disp_label(x, y, h, w, str, align, fontzize, front_color, back_color)
  - c函数DispLabelRound() 函数内部X坐标和宽度修正bug。会覆盖边框。
5. 串口助手MODBUS从机,打开显示发送帧后会循环解码发送,已解决
6. LUA FLM接口文件,实现读国芯单片机的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