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通过电流互感器测变比问题

楼主(2021-09-23):
我的电路图是图中这样的,我通过AD采集100个点算出交流电压从而计算出两个电流互感器的电流I1和I2,从而计算出匝比K=I1/I2,,
但是我随着调压器的升高,算出的匝比K也会随着升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用钳形万用表测量下,看看采集的是否正确。

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是计算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钳形万用表测量下,看看采集的是否正确。

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是计算的问题了。

我用钳形万用表测量,17.69A,
自己计算的值有时候17.多有时候16点多
是我采集交流电用这采集100个点计算均方根的方法不准确吗?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采集交流电吗

网友:
要算一个周期

网友:
真实的变压器比较复杂,有漏感,有励磁电流。原副边的传输效率一般只有98~99%附近。 看你需要的精度了,匝比精度从原理上就达不到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钳形万用表测量,17.69A,
自己计算的值有时候17.多有时候16点多
是我采集交流电用这采集100个点计 ...

多采集几个周期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采集几个周期计算。

这个是我的程序 ,定时器频率设置的是5000,然后定时器中断采集100个点,哪里有错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程序 ,定时器频率设置的是5000,然后定时器中断采集100个点,哪里有错误吗?

我通过采集电阻电压计算二次线圈感应到的电流,比如正确值应该是0.021A,而我算出的值是0.023A 就会导致算出的变比变化很大  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程序 ,定时器频率设置的是5000,然后定时器中断采集100个点,哪里有错误吗?

如果是带硬件FPU的M4内核,sqrt修改为__sqrt,加速n倍。

另外这函数JFG不要放在中断里面,变量sum1和sum2定义成32bit的,你这个使用64bit计算超级慢。

初步仅发现了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带硬件FPU的M4内核,sqrt修改为__sqrt,加速n倍。

另外这函数JFG不要放在中断里面,变量sum1和s ...

64改为32可能溢出了  结果都为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4改为32可能溢出了  结果都为0了

这里想个办法处理下,否则执行相比32bit要长很多。之前做的记录。
STM32H7上能用硬件双精度浮点,就不要使用uint64_t,发现uint64_t除法执行时间贼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