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转义字符"\x30amn"编译报错

楼主(2021-09-23):
下边的代码会报错。初步排查是因为'\x31'和'a'被合并成'\x31a'了,导致报 数值超出范围的错误。
有什么办法可以指定转义字符 \x  后边只跟着2个字符
char  str[] = "\x31amn";

楼主:
目前想到的解决办法是 用八进制的转义字符 或是 定义成:str[] = "\x31""amn";  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先定义单独的转义字符,然后用字符串连接函数把它们凑在一起。

网友:
也可以试试"\x31""amn",这样子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