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下有哪些单片机使用的二维码库,不需要开源代码的

楼主(2021-09-24):
请教下有哪些单片机使用的二维码库,不需要开源代码的!
请教下有哪些单片机使用的二维码库,不需要开源代码的!
麻烦各位了!

网友:
可以考虑参考emWin的做法。

封装的库文件,但使用的libpng和矢量字体库,是以源码方式提供。

网友:
你说的是开源协议的问题,修改代码后不需要公开修改后的源码的有BSD,阿帕奇,MIT三种许可证,但是阿帕奇需要你在每一个被修改的文件中注明你使用了开源代码,BSD和MIT许可证不需要,其中MIT还允许你用开源库作者的名义进行广告宣传,BSD不允许,这样说完你就知道了,可以去找MIT开源协议的相关代码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