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采集交流电压问题

楼主(2021-09-24):
我我用万用表测得电压是0.007V,用AD定时器中断采集128个点求均方根的算法,算出结果是0.009V,怎么才能精确到0.007V左右呢

网友A:
万用表测交流是有效值,有效值准确的计算,要采用类似下面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交流是有效值,有效值准确的计算,要采用类似下面的方案

这个用的不就是均方根的算法求有效值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用的不就是均方根的算法求有效值的吗?

不一样,比你那种方式要准确。

你那种只能简单的求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比你那种方式要准确。

你那种只能简单的求有效值。

这个算法中的|En|中的a,b是什么?  有具体的数字可以带入看的更明白一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法中的|En|中的a,b是什么?  有具体的数字可以带入看的更明白一点吗》?

通过FFT来求。

楼主:
这个是我的一次采集和二次采集,这个好像没有失真吧?

楼主:
这个有例程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例程可以参考一下吗?

采集的可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例程可以参考一下吗?

FFT方式求RMS的现成例子没有。

求FFT的很多。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的可以,问题不大。

我的AD7606怎么进行电源的校准呢?计算公式应该是啥?  我现在计算电压用的公式是V=AD*5v/32767
我感觉我的电源可能不是5V,所以不清楚如何进行电源的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AD7606怎么进行电源的校准呢?计算公式应该是啥?  我现在计算电压用的公式是V=AD*5v/32767
我感觉 ...

你可以找个基准源,做个线性的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个基准源,做个线性的校准。

我想问下我算电压 这个AD7606的 我应该是*5/32767还是*5/3276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我算电压 这个AD7606的 我应该是*5/32767还是*5/32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