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STM32H743,ltdc+dma2d lcd_clk波形幅值异常

楼主(2021-09-24):
想请教一个问题 最近在用STM32H743的LTDC来驱动一块1200x1920的lcd,配置成70MHz可以正常显示,想提高帧率,但是发现ltdc的时钟配置越高,lcd_clk像素时钟波形频率正常,波形幅值会变小,显示异常,很困惑,希望知道原因的大家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
具体问题如图

网友:
你有没有简单的算过70MHz需要多大的SDRAM带宽,比如你是16bit颜色格式。

1帧界面需要带宽:1200x1920 * 16 /2 = 4.608MB/S。

然后70MHz的刷新率是 (省事些,边界值全部取0):70MHz /((Width + HSYNC_W  + HBP  + HFP )*(Height + VSYNC_W +  VBP  +VFP  )) = 7000000/(1200x1920) = 30Hz

也就是说,你每秒需要高140MB(简单点就是70*2)的读带宽,如果你的SDRAM是16bit SDRAM,基本你什么都干不了了,读性能已经被占满了。这个还是仅仅是LTDC自刷新需要的带宽。

后面你的CPU读,DMA2D读SDRAM,基本卡的嗷嗷叫。

网友A:
专门做了一个说明帖子,让楼主有个全面认识:

正确认识LTDC驱动RGB屏需要的显存带宽,很有意义的帖子,DMA2D,LTDC和CPU都向SDRAM发起总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881&fromuid=58

网友B:
降幅很正常,示波器带宽是多少?有可能示波器带宽不够,也有可能是LTDC的IO上升速率只能达到这么快。换个高带宽示波器看看,看这么高的频率上500M带宽的示波器,而且500M不能指-3DB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做了一个说明帖子,让楼主有个全面认识:

正确认识LTDC驱动RGB屏需要的显存带宽,很有意义的帖子 ...

感谢您的回复,问题在于,我驱动更小分辨率的屏幕,提升ltdc频率,像素时钟波形也会降幅,为什么会说降幅是正常的呢,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原因。因为后面接有rgb转mipi芯片ssd2828,像素时钟降幅会导致转换芯片识别不到时钟信号。现在我希望能够能够提升频率的同时波形幅值能够保持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幅很正常,示波器带宽是多少?有可能示波器带宽不够,也有可能是LTDC的IO上升速率只能达到这么快。换个高 ...

您好,可以仔细说说降幅是正常的原因么。io口的速率我已经设置为very high了。示波器带宽为200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可以仔细说说降幅是正常的原因么。io口的速率我已经设置为very high了。示波器带宽为200MHz。

帮你测试了下我们V7的,频率70.XMHz,峰峰值是3.16
驱动800*480的7寸板子

网友C:
示波器可以用X10探头看看,如果还是上不去估计就是板子没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我们V7的,频率70.XMHz,峰峰值是3.16
驱动800*480的7寸板子

感谢,70MHz波形确实是这样的,再高幅值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可以用X10探头看看,如果还是上不去估计就是板子没做好了。

感谢,是的,应该是板子布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