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教程] H7-TOOL的Modbus助手主机模式操作说明V1.0,含串口波形打印和用户设置X轴数值设置说明(2023-12-04)

楼主(2021-09-26):
1、Modbus助手主机模式:

(1)视频教程,含TOOL的Modbus主从使用展示和说明
通过Modbus解析器,轻松掌握Modbus主从协议栈(2022-09-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474

应用实战,设计一款属于自己的Modbus RTU主从协议栈(2022-10-0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788

(2)操作说明,主机模式使用比较简单

点击展开面板按钮可以看到Modbus助手功能:

并且给串口助手也做了一个 lua解码器,方便查看每条信息解析,用户也可以自己编写解码器

效果:

2、串口波形打印:

操作比较简单,半角逗号作为不同路波形区分,所有路波形结束加\r\n。

当前支持6路波形数据打印。

===================================

打印一路数据
int a;

printf("%d\r\n", a);

打印两路数据
int a;
float b;

printf("%d, %f\r\n", a, b);

依次类推,支持六路波形展示。

打印个FFT,滤波什么的,非常方便:

3、用户设置X轴数据:

自定义X轴坐标值的话,打印的前两个字符是固定,第1个字符是大写的字母X,第2个字符表示X轴坐标值,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浮点数,保证递增即可。

后面的字符是每路要展示的波形数据,比如我们这里展示两路波形,数据之间半角逗号隔开。

printf("X, %0.3f, %f, %f\r\n", (float)bsp_GetRunTime()/1000, testInput_f32_REF, testInput_f32_REF1);

网友A:
太棒了,但是我在RTT打印下,通过X轴的方式没有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棒了,但是我在RTT打印下,通过X轴的方式没有打印出来。

格式不对,第1个字符要是X。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格式不对,第1个字符要是X。

ok,可以显示了,我的打印信息里面封装了其他打印信息原因。 1632635168(1).jpg
可以打印出来了,感觉好像是把打印出来的点用线连接起来。
不知道可否做个选项,将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在图上只是显示一个点,每次发送的数据只是画一个点。这样可以看到整个打印出来的历史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可以显示了,我的打印信息里面封装了其他打印信息原因。
可以打印出来了,感觉好像是把打印出来的点 ...

这个应该是有异常数据,或者丢包了,不是数据波形展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有异常数据,或者丢包了,不是数据波形展示的问题。

用RTT是打印太快了吗?我是1秒钟打印200个数据,打印信息里面数据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TT是打印太快了吗?我是1秒钟打印200个数据,打印信息里面数据是正常的。

方便的话,仅打印一路数据,不设置X轴坐标,打印一批数据保存文件,上传下,我matlab绘制下各种波形效果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仅打印一路数据,不设置X轴坐标,打印一批数据保存文件,上传下,我matlab绘制下各种波形效果 ...

没有问题。 2021-09-26

楼主:
数据问题,第1个是固定的大写字母X,第2个字符是X坐标位置,必须是递增的,你这里的坐标位置还在倒退,这个是不行。
X, 7005, 777
X, 7004, 779
X, 7007, 776
X, 7007, 779
X, 7005, 780
X, 7007, 776
X, 7007, 776
X, 7007, 776
X, 7005, 777
X, 7005, 777
X, 7005, 777
X, 7004, 779
X, 7004, 779
X, 7004, 779
X, 7004, 779
X, 7004, 779
X, 7004, 779
X, 7004, 779
X, 7004, 779
X, 7004, 779
X, 7004, 779
X, 7004, 779
X, 7000, 782
X, 7000, 782
X, 7000, 782
X, 7000, 782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问题,第1个是固定的大写字母X,第2个字符是X坐标位置,必须是递增的,你这里的坐标位置还在倒退,这 ...

谢谢硬汉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想的是给定任意一个(x,y)坐标的方式显示。类似STMStudio的那种功能。

楼主(2023-12-04):
更新操作说明。

网友(2024-01-09):
咱们这个串口助手,必须配合H7 tool硬件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