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移植项目或复制参考项目后,修改名称的方法

楼主(2021-09-26):
我们开发一个衍生的项目时候,经常需要完全复制一个老项目,然后在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增删。
但是,mdk没有提供一个项目文件全部“另存为”的菜单。简单的项目文件全部复制操作后,导致新项目还得沿用以前的各种项目名称,极容易造成混淆和误解。

今天正好研究出了这个方法,供大家参考。 如有更便捷可靠的方法,请大家回帖告知。
主要包含2个内容,修改项目文件名,修改项目目标名(Project target,和编译后的文件名相关。)。

楼主:
同样的问题,我在使用AD设计PCB的时候也是相对麻烦。复制一个老项目的文件夹后,改了项目文件名,以前的包含的全部项目文件都得重新添加,还容易丢失各种设置文件和输出文件。哪位有便捷的处理方法,烦请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问题,我在使用AD设计PCB的时候也是相对麻烦。复制一个老项目的文件夹后,改了项目文件名,以前的包 ...

AD 的 Project 文件,实际上是 XML 文件。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prj 文件, 查找 DocumentPath, 按新工程的实际文件路径修改即可

网友:
坛里还是有很多英雄愿意折腾啊

网友:
不知道GIT能否实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只留下 .uvproj  即可。其余删掉。
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只留下 .uvproj  即可。其余删掉。
我也是这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留下 .uvproj  即可。其余删掉。
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其他3个项目类文件都是渣渣啊? mdk也太啰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的 Project 文件,实际上是 XML 文件。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prj 文件, 查找 DocumentPath, 按新工程的 ...

跟着你的思路查看了一下,*.PrjPCB确实可以当文本来看,直接修改。
但是,项目类文件还有2个,特别是*.PrjPCBVariants里面的内容没法手动改了。这个Variant在pcb设计中还是很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