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测试STM32H7输出70MHz的LTDC时钟驱动800*480的7寸屏波形效果

楼主(2021-09-26):
参数配置:

/* PLL3_VCO Input = HSE_VALUE/PLL3M = 25MHz/5 = 5MHz */
/* PLL3_VCO Output = PLL3_VCO Input * PLL3N = 5MHz * 140= 700MHz */
/* PLLLCDCLK = PLL3_VCO Output/PLL3R = 700 / 10 = 70MHz */
/* LTDC clock frequency = PLLLCDCLK = 70MHz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TDC;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M = 5;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N = 140;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P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Q = 5;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R = 10;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波形效果:

网友A:
硬汉的这个200M带宽示波器测这个70M的方波信号是不是有点不太够用?驱动800*480的需要70M吗?20多M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的这个200M带宽示波器测这个70M的方波信号是不是有点不太够用?驱动800*480的需要70M吗?20多M就够了吧

500MHz带宽好点。

70MHz方波的话,仅可以采集到基波(一次谐波,70MHz),三次谐波(140MHz),五次谐波(210MHz),而这之后的谐波很难采集到了。
驱动这种大屏,LTDC时钟得50MHz以上才能整起来。

网友B:
能不能驱动得了10寸的。1024X600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驱动得了10寸的。1024X600的屏

无压力

STM32H7潜力无限啊,刷1080p可以做到30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40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