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请教STM32H750 SPI DMA双机通信开Cache就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1-09-26):
调试STM32H750 SPI DMA程序,参考STM32H7库例程的SPI DMA双机通信的例子。只在一个板子调试把MISO和MOSI连接到一起。现在问题是不开Cache能正常收到数据,开了Cache就收不到数据,MPU也配置了。

收发数据函数调佣:
        if(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hspi1, (uint8_t*)buffer_tx, (uint8_t *)buffer_rx, 64) != HAL_OK)
        {
                /* Transfer error in transmission process */
                Error_Handler();
        }

MPU配置如下: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0};

  /* Disables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s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DMA配置:
    hdma_spi1_tx.Instance                                         = DMA2_Stream3;
    hdma_spi1_t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1_TX;
    hdma_spi1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spi1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1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1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1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1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1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spi1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spi1_t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spiHandle,hdmatx,hdma_spi1_tx);

    /* SPI1_RX Init */
    hdma_spi1_rx.Instance                                         = DMA2_Stream2;
    hdma_spi1_r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1_RX;
    hdma_spi1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spi1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1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1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1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1_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1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dma_spi1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2_Stream2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2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2_IRQn);
  /* DMA2_Stream3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3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3_IRQn);

网友:
收发前后对cache的操作正确么

网友:
还要看下用的buffer是什么区域的ram

网友:
如果可以手动清缓存的话 用这个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