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输入引脚如何做到us级别滤波、输入中断如何滤波

楼主(2021-09-26):
407GPIO输入滤波,怎么实现us级别。如果是中断输入如何滤波

网友A:
软硬结合。高通,低通,带通电路上。软件很多滤波的算法。你是ADC吗?还是普通数字电平?

网友B:
1、可以借鉴硬件UART的做法,做个8倍或者16倍过采样。极具借鉴价值。

2、然后就是使用定时器输入捕获机制,自带输入滤波的

网友:
stm32的管脚自带滤波模块,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硬结合。高通,低通,带通电路上。软件很多滤波的算法。你是ADC吗?还是普通数字电平?

普通数字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借鉴硬件UART的做法,做个8倍或者16倍过采样。极具借鉴价值。

谢谢佬大指点,这就去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借鉴硬件UART的做法,做个8倍或者16倍过采样。极具借鉴价值。

佬大,第一点能否说的再细点。第二点看了下是只能设置固定的几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借鉴硬件UART的做法,做个8倍或者16倍过采样。极具借鉴价值。

佬大,第1点能否说的再详细点,第2点看下了,只能选固定的几个值。我想做的是滤波时间1us-1000us可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佬大,第1点能否说的再详细点,第2点看下了,只能选固定的几个值。我想做的是滤波时间1us-1000us可设置

第1个是硬件固定的,不太好参考。

第2个不能随意设置,也是一种基于分频的滤波机制。可以用,你可以动态设置定时器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个是硬件固定的,不太好参考。

第2个不能随意设置,也是一种基于分频的滤波机制。可以用,你可以动 ...

第1个做法用FPGA做应该可以参考
第2个明白了我再去看看
我有个想法,用外部中断或者扫描的方式检测触发1us打开定时器,然后在定时器里做像按键例程的滤波处理,之后关闭定时器,不知道可不可行或者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个做法用FPGA做应该可以参考
第2个明白了我再去看看
我有个想法,用外部中断或者扫描的方式检测触发 ...

第2个方法,最好可以先测测,这样心理有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个是硬件固定的,不太好参考。

第2个不能随意设置,也是一种基于分频的滤波机制。可以用,你可以动 ...

第2点也有局限性,定时器速度只能设1/2/4/8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2点也有局限性,定时器速度只能设1/2/4/8分频

是的,只能定时器时间基准也做调整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