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手册找到W25QXX的空周期

楼主(2021-09-27):
sCommand.DummyCycles = 6;                    /* 空周期 */
例程里并没有说明为啥空周期是6,想知道怎么看这个空周期的

w25q64文档

网友A:
为了内存映射模式下稳定运行,做的手动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内存映射模式下稳定运行,做的手动调整。

并不是为了稳定做的手动调整,空指令周期数是不能随便调整的,否则读出来的数据就会错位,每种指令的时序图在数据手册里有详细说明,比如Fast Read Quad Output,空指令周期就是8个

网友B:
在每条指令的详细说明里面有时序图,比如这个,空指令周期数8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每条指令的详细说明里面有时序图,比如这个,空指令周期数8个

实际应用上是要调整的,我们用的W25Q256手册是推荐4个,实际我们是手动调整到了6个,稳定很多,最早是用来读字库,发现容易出错,修改为6个后,就没有再出过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上是要调整的,我们用的W25Q256手册是推荐4个,实际我们是手动调整到了6个,稳定很多,最早是 ...

M7-M0实际上也算2个空周期,加上后面4个,就正好6个,如果设置成4个,读出来的数据就肯定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上是要调整的,我们用的W25Q256手册是推荐4个,实际我们是手动调整到了6个,稳定很多,最早是 ...

地址传输完一直到数据开始之间的都是空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M7-M0实际上也算2个空周期,加上后面4个,就正好6个,如果设置成4个,读出来的数据就肯定不对了

对,如果把M7-M0也算进来,确实是需要6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M7-M0实际上也算2个空周期,加上后面4个,就正好6个,如果设置成4个,读出来的数据就肯定不对了

纠正一下,M7-M0称为交替字节,不算空周期,可以在程序里设置交替字节的长度,只是很少用到这个,就算到空周期里面去了,硬汉可以修改一下代码,增加交替字节,空周期还是4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下,M7-M0称为交替字节,不算空周期,可以在程序里设置交替字节的长度,只是很少用到这个,就算到 ...

也可以的,不改也没关系,我们现在是没有开交替字节,然后设置的6个空周期。已经长时间测试过,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