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的DMA能否分时复用?

楼主(2021-09-27):
我现在需要用到USART2和I2C1的DMA,都用到了,其实可以只给一个用,但我想把它们都搞成DMA的方式,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搞个标志,谁用过就标志一下,下一次用这个DMA就查看这个标志是否跟自身标志一样,如果不一样则重新配置自身的DMA通道。但是我感觉要是两个外设交叉使用频率快的话,岂不是很蠢。还不如单独给其中一个用DMA,另一个不用。所以现在咨询下有没有大佬搞过这种DMA的分时复用方法?

网友:
F1系列吗,可以设置不同的通道,UART和I2C可以都使用DMA,使用不同的通道即可。

楼主:
是F1系列,I2C和UART2的通道冲突了用的同一个DMA通道,硬件定了。现在好像只能让一个外设使用DMA功能,所以我想能不能分时复用这样交替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F1系列,I2C和UART2的通道冲突了用的同一个DMA通道,硬件定了。现在好像只能让一个外设使用DMA功能,所以 ...

感觉分时交替意义不大,因为你要不断的重复切换配置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分时交替意义不大,因为你要不断的重复切换配置DMA。

我准备试一下吧,一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搞一下。二是我这两个外设交替使用频率并没有很大,还是可以用一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试一下吧,一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搞一下。二是我这两个外设交替使用频率并没有很大,还是可以用一下的 ...

那可以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