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挂载fatfs成功后,可能由于外部接口插了usb导致电压跳变了一下,

楼主(2021-09-28):
挂载fatfs成功后,可能由于外部接口插了usb导致电压跳变了一下,sd卡给失去挂载了,然后就写不进去了,一种方式是我监测插上usb后重新加载文件系统fatfs,第二种方法是:我想有没有一个标志位去监测fatfs到底加载着没有,如果没加载好,我重新加载一下,如果加载好着就不用重新加载了,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标志位存在?)

网友:
判断函数返回值也行的。看看这种丢失情况下,对应的fopen之类函数的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