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滴答中断

楼主(2021-09-28):
RTX5内核教程介绍的是有两种方式设置滴答时钟,1、TIM7设置为HAL库时钟,SysTick作为RTX的时钟 2、HAL库和RTX时钟都使用Systick,那如果我想让HAL库使用Systick,我另外设置10ms中断作为RTX的时钟,请问下这样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这个你可以尝试做下,自己封装个滴答定时器中断函数,里面10ms调用一次RTX的中断,1ms调用一次HAL库的滴答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