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tickless忘了使能调试器,识别不了stlink了

楼主(2021-09-28):
在33章FreeRTOS tickless低功耗,由于疏忽少写了一句DBGMCU_Config(DBGMCU_SLEEP, ENABLE),现在KEIL识别不了STLINK了,请问该怎么恢复呢,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Prog下载即可

解决了,不是少写了一句DBGMCU_Config(DBGMCU_SLEEP, ENABLE)的问题,使用
STM32CubeProg软件也不行,因为点connect显示搜索不到设备。
最后在keil魔术棒的ST-LINKdebugger setting里面,将normal改为under reset,就能识别到stlink,然后下载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不是少写了一句DBGMCU_Config(DBGMCU_SLEEP, ENABLE)的问题,使用
STM32CubeProg软件也不行,因 ...

你用系统BootLoader方式下载(USB DFU,串口ISP等),肯定可以的。不是用了STM32CubeProg还用STLINK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