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买路由器送的这种扁平网线真不错

楼主(2021-09-29):
搜了下,网上也有很多卖的。

网友A:
俗称面条线,不容易打结。 但是有点担心它的屏蔽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俗称面条线,不容易打结。 但是有点担心它的屏蔽效果。

担心的没错,我之前就买了几条还是牌子好一点的。连千M,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是100M,后面换成圆的稳的很,当然主要是当时装修的时候铺的线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担心的没错,我之前就买了几条还是牌子好一点的。连千M,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是100M,后面换成圆的稳的很 ...

这么坑,我测测我这个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坑,我测测我这个线。

漏油配的没问题,如果是买的便宜货头子100%铝镀铜等着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油配的没问题,如果是买的便宜货头子100%铝镀铜等着接触不良吧

测试了下我手头这个,还行。
后面拆开一个看看,看看里面是啥构造。

网友D:
这种网线内部都不是双绞的,没有屏蔽层,线径也很细,只能短距离玩一玩,不要被它的外表蒙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网线内部都不是双绞的,没有屏蔽层,线径也很细,只能短距离玩一玩,不要被它的外表蒙骗

是的,外观看着很讨喜。

网友E:
网线还是要用双绞线好些   要做大数据测试 还是得买六类带屏蔽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线还是要用双绞线好些   要做大数据测试 还是得买六类带屏蔽 。

还是买专用的线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