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关于LINUX的串口的实时性问题

楼主(2021-09-30):
各位好!
       硬件平台:IMX6ULL
       内核:LINUX 4.15
       波特率:38400
       现在在用IMX6ULL 通过串口读取外面的探头数据:
       1. 主控IMX6ULL 发送一帧数据出去,数据长度大概是8ms
       2. 大概在1.5ms-2ms 的时候,从机会返回一帧大概9ms的数据。
       我现在软件的做法是:
       write数据到串口的时候,
       如果连续22ms没有数据,那么认为探头没有应答。
       在这22ms内,如果接收buff有数据,那么延时1ms以后,再判断接收buff的数据数目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那么说明接收成功了,读取接收的数据,如果有变化,那么在延时1ms,以此类推。
       问题:
       如果只是延时22ms ,那么,会出现数据数据接收不到,或是接收不全的问题,如果把这个22ms加长到26ms,那么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按逻辑分析仪看,应该是发送8.5ms发送完以后,在接下去的10ms内就已经回来了,所以按道理,我延时22ms是够的。
       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底层收到了uart的数据,但是上报给应用程序,应该有延时,这个延时看上去,差不多是10ms。
       我有试着把内核的接怕从100HZ,更改为250HZ,但是发现没有改善。

网友:
select或者epoll试一下

网友(2022-04-14):
(1)内核需要实时补丁,提升为实时内核。(2)驱动上需要将数据提交的延时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