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AP加载问题

楼主(2021-09-30):
问题很像

升级方案是IAP(8000000-8004000) + APP1(0x8004000) + APP2( 0x8008000)+预留flag区域,

1 IAP 负责通过flash的flag去判断启动app1 还是app2
2 app1和app2 中通过串口收数据去互相更新,比如,当前运行的是app1上就去更新app2,并且设置相应flag,最后软件重启跳到IAP判断flag启动哪一个的app

问题,
              bin文件是一个rom配置下生成的,在app1中更新app2是成功,app2中用ymode下载bin的时候,程序异常跑飞(使用同一个bin文件升级,用ymode模式下载),但是分别编译不同rom设置的bin文件,根据实际地址下载的话,不会有异常,

疑问,
              bin文件是纯二进制文件,keill设置的rom地址生成的bin必须烧录到flash对应的真实地址上吗?
比如keill设置的是app1的rom地址,就一定要烧录到flash 4000地址上吗?

网友A:
APP1和APP2不能一样,因为中断向量表位置不一样,程序开头需要设置 SCB->VTOR,你说的两个APP1和APP2都下载进去,让APP2运行,APP2中断时其实时调用的还是APP1的中断向量表。可以将升级文件写到APP2区域,写完后,flag区域写一个待更新标志位,然后boot检测到待更新标志位,将APP1擦除,APP2搬运至APP1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1和APP2不能一样,因为中断向量表位置不一样,程序开头需要设置 SCB->VTOR,你说的两个APP1和APP2都下载 ...

因为想要共用同一份代码
所以在APP处有根据flag设置 SCB->VTOR
但APP1和APP2 BIN檔有包含位置資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想要共用同一份代码
所以在APP处有根据flag设置 SCB->VTOR
但APP1和APP2 BIN檔有包含位置資料

工程中没有用MDK语法糖或者特殊配置的话,bin文件应该是一致的,你可以对比bin文件看看,或者找个点灯工程,改rom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想要共用同一份代码
所以在APP处有根据flag设置 SCB->VTOR
但APP1和APP2 BIN檔有包含位置資料

估计你的程序跳转前处理有点问题,你可以考虑调用SystemReset函数,也就是系统软件复位。

这样从boot里面往其它APP里面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中没有用MDK语法糖或者特殊配置的话,bin文件应该是一致的,你可以对比bin文件看看,或者找个点灯工 ...

有办法把BIN 改成无位置资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