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 arm的fir滤波器,滤完后开始一段不规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0-01):
方波滤成正弦波

网友:
方便的话,上代码,上波形数据,上效果,上matlab配的系数,上波形频率,截止频率配置说明

仅从你的描述看,是群延迟问题

楼主:
图片不会上传,代码就那例子的几行,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没想到DSP教程出了这么多了

网友A(2021-12-24):
版主,想请教个问题,matlab生成fir系数时,选择了加汉宁窗;滤波后,FFT的话,还用加汉宁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想请教个问题,matlab生成fir系数时,选择了加汉宁窗;滤波后,FFT的话,还用加汉宁窗吗?

可以加上对比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