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c扩展IO思路

楼主(2021-10-02):
搞懂了V6板子的fmc之后,搜了一下网上好像只有安富莱会使用fmc扩展输出。想请教一下当初是怎么想到用fmc做扩展io的

网友:
虽然V6板子用的208脚的F429BIT6,但是用了32bit SDRAM和硬件RGB888接口后,引脚还是捉襟见肘,V6板子还有大量的外设需要接。

所以扩展IO应运而生。

此贴可以帮助深入理解扩展IO的意义:

再谈STM32H7的FMC扩展IO,为什么叫扩展IO,要理解总线的本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83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