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cope] J_scope

楼主(2021-10-02):
想问一下楼主,我用的F407的板子100KHz的正弦波,配置的J_scope接口速度是4M,但是这个波形不太稳定啊出错较多,这是为啥呀

网友:
正常,很多盗版的JLINK刷新就是这样的。

网友(2022-02-22):
这个是缓存设的太小了导致的,还有是可能Jlink版本太低

网友A(2022-10-09):
因为JLINK和KEIL5的固件版本不一致导致,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之前升级了JLINK到766b版本,插入jlink后,会提示升级固件,升级之后被检测出了是盗版jlink。尝试回退,卸载766b,安装低版本jlink就出现了问题。
这个怎么解决,能不能提供一下D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JLINK和KEIL5的固件版本不一致导致,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之前升级了JLINK到766b版本,插入jli ...

https://blog.csdn.net/qq_37592315/article/details/125188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