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使用自己制作的外部flash烧录算法,擦除超时

楼主(2021-10-03):
我的板子是art-pi,H750,看了80章的QSPI 外部flash算法制作,就在例子工程上把QSPI驱动文件换成的W25Q64驱动,驱动可以擦写读的,也就是把W25Q256驱动例程的一些指令、参数改成W25Q64的。
然后使用该算法时提示超时,Erase Failed!  无法调试都不知道怎么找问题了。。。

通过不断点灯找到问题点了,原来是等待QSPI FLASH就绪函数没用对,HAL_QSPI_AutoPolling(hqspi, &sCommand, &sConfig, 0)用这个就好了

网友:
注意,不同系列,不同型号,统一型号不同后缀的的QSPI Flash的指令都略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