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库的LMS怎么使用 既然已经知道了参考信号,不直接把参考信号输出就好了?为什么要滤波

楼主(2021-10-04):
最近学习了硬汉写的LMS自适应滤波的教程。有如题疑惑,参考信号已知,那岂不是参考信号就是理想信号,直接拿理想信号去做后续处理不就好了吗?
我实测了下,如果更改参考信号的幅度,滤波出来的信号和参考信号一样,说明不光频率,幅度信息也是受参考信号影响,相位不好测,没有去测。基本可以确定,是把参考信号作为目标,原信号滤波后逐渐靠近参考信号。
这个LMS算法,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吗?具体该怎么用呢?能否举出些例子。

网友A:
比如我们采集50Hz工频信号,比如采集心电,又比如我们采集基准电压,这些都是已知信号的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们采集50Hz工频信号,比如采集心电,又比如我们采集基准电压,这些都是已知信号的场景。

既然已知想要什么信号了,为什么还要对原信号滤波,滤出来想要的信号呢?
能说下具体该如何使用吗?就比如心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已知想要什么信号了,为什么还要对原信号滤波,滤出来想要的信号呢?
能说下具体该如何使用吗?就比 ...

心电的话,一般主要是50Hz/60Hz信号干扰,这个干扰会导致心电信号几乎被干扰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电的话,一般主要是50Hz/60Hz信号干扰,这个干扰会导致心电信号几乎被干扰淹没。

还是不能理解怎么使用。比如50hz信号干扰,我知道了源信号了,参考信号设置什么呢?如何操作才能去掉这50hz的干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能理解怎么使用。比如50hz信号干扰,我知道了源信号了,参考信号设置什么呢?如何操作才能去掉这50 ...

我们知道的是模型,并不是原始的信号,实在不太理解,本月要开始三代示波器的制作,届时将适配各种滤波器应用对比,可以参考下。